[原机备份]
x580nv板号x540nv

楼主(2020-04-04):
(图片)

网友:
这机子奇怪,,刷了怎么电流0.09不动了,,刷回原机的也0.09了   ,原本是开机有密码要取消掉的,取消了重启还是有,而且输入原密码也不对了,。。没办法,刷BIOS吧,  刷了就0.09不动了。。怎么折腾都不行了。

网友(2020-05-28):
不能用 不能用
不能用

网友(2020-10-10):
对 不亮机 别下载了

网友(2021-07-11):
是不是要用转接1.8V才能刷,不要轻意刷了,会死

网友(2021-08-31):
刷了不亮,1.8V也不亮。

网友(2022-04-18):
这是坏的?????????????????

网友(2022-06-23):
不行,原机0.3-0.4 刷了0.17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