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让我干的不开机了

楼主(2020-04-04):
之前是好的,就想搞个Bios高级模式,买了编程器,买了芯片,换芯片的时候有个电阻没了,现在不开机了,插电有反应,按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怎么办?

网友A:
什么是bios 高级模式? 好厉害的样子  找到那颗电阻  补上

网友:
y430p表示也想知道什么是高级模式

网友:
       Y400是有图纸和点位的,打开图纸看看,补上电阻估计就好了

网友:
和我一样的,今天把一台也整坏了

网友:
也想知道什么是高级模式

网友B:
听起来也好高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也好高级哦!

好了,换回原来的bios补了个2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bios 高级模式? 好厉害的样子  找到那颗电阻  补上

好了,就是Y400的bios的高级模式,有的刷键盘可以进入,有的不行

网友:
我想听啥子是高级模式

网友:
高级模式是啥?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