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笔记本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20-04-04):
板号 820-4924-a

网友:
江湖救急 万分感谢

网友:
找下图纸根据基础的时序查下吧
要是修这种板子不多建议找个专业的店面检测下吧

网友:
电流都0.2了还叫不触发?是短路了吗?

网友:
如果不会修的话 最好不要瞎搞   不然下家不好弄的

网友:
有兄弟 有图纸吗

网友:
哪位兄弟有此版图纸      发一个   万分感谢

网友A:
0.02是待机电流,0.2也许触发了,也许短路了,量5VS4,也许你要送出去给别人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2是待机电流,0.2也许触发了,也许短路了,量5VS4,也许你要送出去给别人修了。

谢谢    能力不及   要找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2是待机电流,0.2也许触发了,也许短路了,量5VS4,也许你要送出去给别人修了。

基本可以确定他搞不定,这一上来就想吃螃蟹,可能会扎到手。

网友:
测量阻值
测量电压
按照时序

网友:
这样提问的,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B:
如果是一加电就起跳200那就是有短路,一般是电容。如果是跳变到200那就是缺电,一路路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加电就起跳200那就是有短路,一般是电容。如果是跳变到200那就是缺电,一路路捯。

谢谢  谢谢各位师傅  受教了  充电芯片短  CPU短了    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