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237工作条件

楼主(2020-04-04):
笔记本要适配器充电才能开机,拔掉就掉电
更换过isl9237,看主板的电路,ACOK是有个100K到5V的上拉的处理
看9237的手册,上面也提到是允许外部上拉来切换开关的(原文)

will allow the external circuit to pull up the ACOK pin. Once ACOK is asserted, ISL9237 will start switching.

但实际测量ACOK,当没有ACIN进来的时候,直接拉低了(接地10欧),这个情况肯定是拉不上来的。
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呢?

网友:
电池确定没坏吗?

网友:
电池没坏,仔细看了下手册,改pin是OPEN-DRAIN,外部上拉只是为了实现高低状态变化的,不是用来做电池状态切换的,可能电池供电部分另有蹊跷。

网友A:
ACIN必须大于0.8V,芯片才会认为适配器存在,才会不拉低ACOK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必须大于0.8V,芯片才会认为适配器存在,才会不拉低ACOK啊

是的,因为这个笔记本没有图纸,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拔掉适配器就掉电,充电正常,电池电量满电
9237有ACIN的情况下,输出是有电压,主供电芯片才开始工作,按键的功能都起来了,拔掉AC,9237不工作,输出电压也就没了,主供电IC也没电了,感觉后级的电都是9237输出的。

网友:
主供电IC是一个丝印为ROHM992的IC,这个ic一直没找到资料。

网友:
有时候修电脑不要就寄一个问题,容易钻进死胡同里,想想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会引起,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隔离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隔离管坏了。

查过了,正常,电池的电源正常进了 ISL9237和ROHM992两个IC

电池供电ISL9237 DCIN有7.8V(电池电压)
ISL9237查了下手册,没有ACIN,是不会启动输出,如果插入适配器正常输出8.6V

ROHM992,有一个脚位也有7.8V输入
如果有适配器的情况下,ISL9237输出正常,ROHM992会正常输出3.3V供电,灯亮,按键等供电产生
如果没有适配器,7.8V电池供电进去了,但是其他供电都没产生

感觉是靠ISL9237的输出来工作的。

ROHM992没有手册也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网友(点评):
ACIN和ACOK只是表示适配器电源输入正常,一般和电池输出没什么关系。ACOK前的隔离管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点评):
明白没?有了ACOK只是表示适配器电源能到公共点,没有ACOK时是电池电到公共点。所以让你查电池的隔离管。

网友:
目前来看实际电路和官方电路是一样的,区别在于DCIN的BAT54C的VSYS变更成了VBAT;
电池的供电并没有进入公共点,只进了DCIN, 经过测量也确实进去了,ACOK拉低,VSYS无输出
看起来ISL9237只起到了充电。

(ACOK有个100K到VDD的一个上拉)

网友:
发了个图纸半天审核没通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电池的供电并没有进入公共点,像是2937只负责了充电功能,但是看整个后级电路,这个vsys不能没有,cpu,内存供电,主供电全是从这个输出来的

假设2937只是负责了电池充电的话,应该有另外的ic负责了电池输出主供电,目前测试了半天也就rohm992有一个pin接入了电池的输出,不像是起到供电用,可能只是个反馈。

网友:
怎么发的内容全部都要审核?

网友:
根据图纸和实际测量,电池的电没有进入公共点,只进了9237 dcin 和rohm992,而且应该只是个反馈而已,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电池怎么工作的

网友:
嗯,这个图反复看了好几遍,看不出来vbat怎么在vadp停止供电后继续为vsys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必须大于0.8V,芯片才会认为适配器存在,才会不拉低ACOK啊

嗯,这个部分没有问题,现在是拔掉适配器vsys就没输出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解决了,mos管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