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怎么断开电源板升压部分

楼主(2020-04-04):
DELL P2314HT LED显示器要更换通用升压板,升压板接上后能正常。但不知怎么断开电源板原先的那部分?请教下各位大神!

网友A:
拆掉r101.r106.al151即可去掉原板的升压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r101.r106.al151即可去掉原板的升压功能

确认一下是L15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是L151吗?.....

请教下怎么来确认AL151?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掉r101.r106.al151即可去掉原板的升压功能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说一下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如何解决的?

按2楼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