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修笔记本电脑可调电源买30V5A 5位显示的好还是30V10A4位显示的好

楼主(2020-04-04):
请教高手!修笔记本电脑可调电源买30V5A 5位显示的好还是30V10A4位显示的好?外星人、玩家国度的本5A的能不能带的动?

网友:
预算可以  修一些游戏本多 建议买10A的

网友:
部分一体机、游戏本5A真的不太够。比如联想Y7000、Y7000p高配版的原装适配器是20V 11.5A

网友:
30v5a基本上都能满足维修了。维修游戏本,基本不会满载(基本不需要用可调电源满负荷运行笔记本)

网友:
我用的是3位的,有一个调节按钮可以看几毫安,建议4位显就够了

网友:
主要的是外星人有些时候真的带不动这是实话

网友:
买大一点的好不吃亏买小的就纯属有点亏

网友A:
我有个30V 40A的 ,猛不!通杀所以笔记本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30V 40A的 ,猛不!通杀所以笔记本主板

话说  哪里找这么大电流的本子啊??哈哈 40A 吓死人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  哪里找这么大电流的本子啊??哈哈 40A 吓死人

有30多A的笔记本, 双电源并联的 ,单个电源 都是10多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0多A的笔记本, 双电源并联的 ,单个电源 都是10多A。。。

好吧 孤陋寡闻了都  我到现在也才见到不到20A的单个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