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270E5V-K04CN换主板后键盘错乱

楼主(2020-04-04):
三星笔记本
NP270E5V-K04CN
桥坏换板后键盘按键错乱(换新键盘一样错乱)外接USB键盘正常,
把坏板的bios换到新板后还是一样键盘按键错乱(换新键盘一样错乱)外接usb键盘正常,
坏板板号BA41-02206A-HST REV1.0
新板板号BA41-02206A-PIOTEK REV1.0
只听说三星换屏后键盘错乱要刷码片,现在换主板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要刷码片?
刷码片是对应哪个型号找码片程序?
请老师,大师傅等各位牛人指点...

网友A:
看下键盘接口到EC有什么异同,两张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键盘接口到EC有什么异同,两张主板

键盘接口到EC一样的,键盘接口的线序和EC的型号都一样...

网友B: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啥情况,这就学习了,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