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相关接口知识笔记

楼主(2020-04-04):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采用Type-C接口充电,它还支持快充,采用这种接口的适配器可以支持多种电压(5V\9\12V\15\20V)输出可选。然而采用Type-C接口的设备都有一个负责管理该接口的逻辑控制芯片,该芯片主要负责与适配器通讯、协议转换、解码,以及其它信号的转换(如显示信号等)。

先看Type-C接口定义:

目前采用Type-C接口的适配大约有以下三种协议:1种:采用VBUS通讯(通过VBUS直流电平上耦合FSK信号来请求充电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过程),这种方法大多数用于手机充电。
   USB PD的通信是将协议层的消息调制成24MHZFSK信号并耦合到VBUS上或者从VBUS上获得FSK信号来实现手机和充电器通信的过程。如下图所示,在USB PD通信中,是将24MHzFSK通过cAC-Coupling耦合电容耦合到VBUS上的直流电平上的,而为了使24MHzFSK不对PowerSupply 或者USB HostVBUS直流电压产生影响,在回路中同时添加了zIsolation电感组成的低通滤波器过滤掉FSK信号。
2种:利用D+D-上的不同的直流电压来请求充电器动态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实现快速充电的过程。
3种:采用CC总线(ConfigurationChanne1)通讯,这种方式常用于笔记本电脑,如下
CC总线通讯规则:
■当适配器插入笔记本后,会通过CC线告诉笔记本,适配器能够提供多少种电压和对应的电流;
■笔记本在获悉适配器的供电能力之后,从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供电方式,并向适配器发送请求数据包;
■适配器根据笔记本的选择,评估自身的能力之后,发送“接受”命令;
■适配器进行内部电压变换,并向笔记本发送“电源准备好”数据包;
■适配器向VBUS施加协商后的新的供电电压。
波形实测:1、以HP某型号平板电脑(广达YB1)为例,在插入适配器的瞬间实测CC1波形,如下图。
2、适配器给主板提供的电压是在cc总线通讯之后升压的,如下波形所示。
3、当把主板的CC总线断开后,主板无法获取适配器信息,适配器接口电压只有4.9V左右。
4、当恢复CC总线通讯后,主板可以正常获取适配器信息,适配器会根据主板的请求输出相应电压,如下图。
    这里要特别注意,在主板中,负责CC总线通讯、数据解码的逻辑控制芯片是带程序的,芯片里面有该主板所需要的供电功率等信息,同时也有些是受主板EC控制,实现动态调节适配器供电。关于此芯片代换问题,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只要同厂家、同型号即可代换。
    下面再看看苹果A1534VBUS电压波形:
  从图中可以看出,VBUS电压有一个从5V上升到15V的过程。

网友(2024-11-19):
不错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