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270E5K不开机维修经历

楼主(2020-04-05):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加维修电源,电流0.2一会就没了。一会再出一会又没。告诉客户主板问题留本维修。

拆本测量公共点 电压正常。测量待机 3  5 伏 没有。仔细看一遍主板无明显问题。习惯性摸来摸去。突然摸到一个芯片发热。

放大镜看了一下型号 1225b 测量一下 3 5 伏电感 无短路。论坛找图纸 没有。。。。。找到了一个芯片手册。
按时序测量。VIN 阻值正常

VREG3 不正常 短路。测量VREG3 上的电容 (上图芯片左边那个)两端短路。心想是不是电容坏了 拆下来测量,结果阻值正常。那是不是
芯片内部短路? 拆下芯片再测还是短路。看来不是芯片问题。烧吧。。。烧机中。。。。。

摸来摸去。。。目标出现         发现EC左边上的电容发热    拆下测量 短路  不知参数 找了一个 EC边上大小差不多的

更换试机 正常亮机  测试一段时间 没发现问题  维修结束!!

网友:
写贴时,测公共点时的图片配上,让菜鸟也学习下,楼主就更有爱心了

网友:
实践证明,多摸摸有惊喜!

网友:
全出 换的东西

网友:
仔细看一遍主板无明显问题。习惯性摸来摸去。

网友:
习惯性摸来摸去。突然摸到一个芯片发热 烫到没

网友:
又摸到几百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竟Sr谁伴我闯荡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习惯还是可以的  ,不正常的电流,

网友:
这个习惯好

网友:
摸一摸几百多

网友:
习惯性摸来摸去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还是烧鸡大法好用。

网友:
三星的机器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款EC不带程序?

网友:
维修最怕的就是遇到没标识 的主板,短路还好如果是进水腐蚀的就蛋疼了

网友:
可以 这个收了多少米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碰到短路的习惯性先烧机,因为可调电源供电,如果不是芯片短路,芯片就不发热

网友:
烧机大法好

网友:
用舌头舔一舔,,,,,,,,,,

网友:
你这个运气真叫好,我一般遇到LDO3短路的99%就是EC

网友:
要是我惯性的拆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