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炸盖的待机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4-04):
兄弟们,帮我看看这个炸盖的待机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电源,高压都不敢修

网友:
电源上的7脚的IC很多都是通用的

网友:
没有图纸智能找一个一样的对

网友:
Tny277 tny277

网友:
这些电源,修一个好点的还行。

网友A:
像是这个,Tny279P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这个,Tny279PN

用TNY278PN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功率小一点而已

网友B:
待机炸了,想办法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炸了,想办法代换

版主那是我以后会干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那是我以后会干的活

万能模块走一波啊

网友C:
像这个TNY277PN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还没有整明白,它的副电压只有1.7V,我现在还没修好呢,不能走得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这个TNY277PN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还没有整明白,它的副电压只有1.7V,我现在还没修好呢,不能走得太快了。

顺到1脚去查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这个,Tny279PN

应该是这个TNY27X............

网友:
换了个TNY278PN上去,紫线才1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顺到1脚去查稳压电路

谢谢帮忙,这就查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忙,这就查去。

模块炸了一般会连带光隅了一起完蛋,还有1脚的高压启动电阻,2脚 的VCC供电整流二极管和保险电阻,这些应该重点检查

网友:
这样的芯片太多了,没有资料找到型号,放弃吧,这样的副电源,除了芯片周围没什么元件

网友E:
Reduce No load comsuption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帮忙,这就查去。

楼主有新的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新的进展吗?。。。。。。。。。。

我又拆开,量了下光耦,TL431,再次开机,发现5V有了,我也不清楚弄哪里它就好了。

网友:
上机试下

网友C:
它的2脚连的这个光耦是作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的2脚连的这个光耦是作什么用呢?

应该是ON/OFF控制用的。。。。。。。

网友:
控制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Reduce No load comsuption

减少空载电流?

网友:
控制IC启动引脚。。。。。。。。。。。

网友:
用viper12可以改电路代换

网友:
这个只有找一个一模一样的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