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 k650d-i7-d3 w650scmb-od维修 顺便请教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0-04-04):
同行拿来一台k650d-i7-d3笔记本    问题是开机不显示,接电源,待机0.02  开机0.09左右,判断缺少电压,拆机,待机3v  5v正常,  pch1.05v正常,内存内存1.5v正常 ,无CPU供电   无显卡供电,量到电感pl9无电压,对地阻值正常,感觉问题就出在这里,先在论坛找图纸没找到,上万能的某宝,也没有,,,,,,心想这不好搞啊,      先看看这块芯片的型号吧,q492 5602  论坛的信号元件查询  没有    论坛搜索  没有   淘宝搜索  还是没有,    我尼玛    ,芯片型号都不知道怎么修????     没办法  硬着头皮继续吧,,,(最近忙公司工地上的事情没时间修笔记本,同行客户好多都跳了,以后加班修修,拉点客户回来,挣点零花钱
            看一下这供电到什么地方吧      ------------离得很近就是ew5209    查这芯片有什么用, 说不定能推断这供电芯片型号,    ------------搜索型号------还是找不到,一个芯片的具体型号都不标示出来,------,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最后在论坛搜索到是电压转换芯片       无语---------修到这已经没脾气了,,,,-----
       在找ew5209这个芯片的时候注意到旁边pch的供电芯片和这组供电芯片一样,还好    不算做得太绝,不然真没办法了,先对比一下脚位的电压吧,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16脚18v左右,13脚5v    感觉这两组有一组是供电,供电正常那差开启了。其他脚位感觉都想是什么pg信号啊,反馈之类的信号,对比到15脚的时候pch这边是3.3v    另外一边没有    pch这边没电阻,另外一边10k的电阻     电阻另外一边是3.3v     感觉这个脚像开启脚呀 ,有戏,,,,,心想pch供电芯片这个脚都是3.3v   这边是3.3v也不会烧主板,,,换颗小点的电阻试试看,料板上找到颗4k的,换上,电感电压1.05v,,电流刷刷的就上去了,等了10多秒,感觉已经开机了,按开关,没反应,,,,,,,,,,平时不接显示屏开机的话是开机以后按开关主板就会马上关机啊       ,,,不会不显示吧,  冷静点   先接接显示屏试试,,,完美亮机,,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我的个去,这设计和平时不大一样啊,,,反正不管了,,,亮了就好,,,,先烧着看看稳定不稳定吧,都没有修的了发条帖子,,分不多了,,,挣点分花花,
          正题来了,,,大神帮忙看看这两块芯片的具体型号吧,免得更多论坛同行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不可能每个都有像我一样的运气,旁边有个一样的芯片可以参考

附上亮机图,BIOS就不传了,论坛有,我这个备份下来也要修改, ,就不多此一举了

网友:
帮帮忙评分加点赞一下,,真的穷了

网友:
Em5209  吧,,,,,二级转换电压的IC。。。。。。。你咋看成EW5209

网友:
1、这款板是有图纸的。
2、PU7芯片的型号是G5602R41U。没图纸在淘宝搜QFN16 5602也能找到。这款芯片的丝印不要看第1行,而是看第2行
3、型号就是EM5209,并不是EW5209,你自己看错了吧

网友:
蓝天的板子待机有5V?开机0.09A估计只有3-5V有其它估计全无吧?

网友:
没有修的了发条帖子,,分不多了,,,挣点分花花

网友:
这种管都是电压转换的吧 戴尔的板有很多这样的

网友:
小白,有兴趣,学习学习

网友:
是的,导致控制级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可以啊,没电路都能修

网友(2022-10-06):
神舟战神的电脑修起来就是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