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NM-A052)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20-04-04):
T440S不过保护隔离裸板通电电流0.00,无待机。

打开鑫制作图纸

,测量发现电压经过F2保险到Q9管,Q9管未导通,保护隔离不过。P9管为p沟道管,要导通G级必须为低电平。再查G级发现受控于PWRSHUTDOWN跟DISCHARGE 两个信号,

,经测量发现PWRSHUTDOWN为低电平不正常,查其来源

来自东芝芯片,再查东芝芯片工作条件,芯片供电正常,为啥不发出PWRSHUTDOWN呢?

东芝芯片发出PWRSHUTDOWN需要两个条件,

,芯片97脚必须为高电平,98脚温控必须为低电平,测量97脚3.3v正常,再测98脚1.4v不正常。98脚连接9个热敏电阻到地,再通过鑫制造点位图找出电阻位置一个一个测量,终于找到问题所在RT10电阻跟RT9电阻不通,该电阻正好位于Q9管旁,刮开黑胶有腐蚀断线,飞线,通电98脚电压正常0v,电流一路小跑量机

网友:
图片怎么发不出来

网友:
图片文字   分开啦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向你学习

网友:
98脚不超过0.5V,不是完全为零

网友:
图片  图片

网友:
抱歉各位暂时还没研究出来怎么发图片

网友:
第一次发没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