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电路

楼主(2020-04-04):
在电路板的锡点上上15pin 与16pin发生短路  请问大神可能是什么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是把TPS51123 拿下来测的主板发现的

网友:
用一个3.3伏的电压烧,那里发烫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这不是大短路吗  烧鸡呗

网友:
烧鸡是好方法

网友A:
公共点短路 这个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短路 这个好弄

怎么弄?烧鸡吗?  怎么烧?

网友:
用电流表烧比较好找到短路点的

网友:
用电流表烧比较好找到短路点的,关键我烧都不会烧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B460看下CPU供电的上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这个像公共点短路了吧。不是芯片短路吧。可以拆掉芯片排查,不过拆了芯片别通电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的上管击穿的话,这个机子就坏得多了,CPU供电芯片,还有CPU都有可能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