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ISK

楼主(2020-04-05):
有大神知道少的是什么元件,什么型号,缺的件与不开机有关系吗?

网友A:
查图纸啊,图纸有标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啊,图纸有标明的

找不到图纸哟

网友:
先看焊点,如果出厂就没装元件,焊点一般比较圆润
其次看具体电路,再分析元件的作用

网友:
有芯片的。可惜 我2年前修的是 没有啪清楚。。。。。。。。。。

网友B:
U2905我没记错的话跟屏接口的屏供电5脚芯片丝印一样.这个位置是5v转5v.给电源接口usB供电.欢迎指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905我没记错的话跟屏接口的屏供电5脚芯片丝印一样.这个位置是5v转5v.给电源接口usB供电.欢迎指证

U2905和这个U46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