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分析贴

楼主(2020-04-05):
  今天接了台G480机器,待机 3V  5V没有,按开机有3V 5V 但是等2秒就没有了,量内存电压也没出来,说明一个问题,南桥没有工作正常,开始以为是待机电压电容问题,用热风枪吹两下还是不行,看波形很稳定,根据图纸:只有查南桥的待机条件,电压正常 ,晶振OK  RCTRST 电压2.78,也算正常吧,睡眠EC端口也正电压,看来一时间都是好的,为什么呢,苦想的时候,又要抽烟了,一根一根的  不知道抽了几根?头大的很,2小时过去了,想想难道是南桥坏了,换桥麻烦,还要刷BIOS,算了,还是用波波波查点吧,当查到RCTRST时  看到波形有点变动 ,心里一紧。知道了。

网友:
什么意思  没懂

网友:
写贴时,测公共点时的图片配上,让菜鸟也学习下,楼主就更有爱心了

网友:
刷bios解决的,待机正常

网友:
估计谐振电容或者晶振有问题?

网友A:
一脸懵逼的路过,就想晓得怎么处理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脸懵逼的路过,就想晓得怎么处理的结果

应该是刷BIOS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刷BIOS好的

楼上也说刷BIOS,下次遇到先刷一个试一试,简直就是简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也说刷BIOS,下次遇到先刷一个试一试,简直就是简陋啊

现在的本本 好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一脸懵逼进来 一脸懵逼出去

网友:
心头一紧,为什么不是菊花一紧,现在的bios好坏,拆机检查一下主板情况,测一下对地阻值。都正常,就先刷bios

网友:
你但是把话说完呀,说一半留一半还不如不说。

网友:
别浪费几根烟了

网友:
看RTC电压  我觉得RTC 复位漏电

网友:
已经很明白了,RTC 漏电了。万用表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