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原盘亮屏19%刷机4013 新盘4014

楼主(2020-04-05):
遇到两台6sp进水比较严重得手机,灯控部分进水严重,处理以后可以开机但是重启,刷机可进恢复模式,不出进度条报错4013,换硬盘以后不出进度条报错4014。摘除了大小音频,nfc,故障依旧,是不是可以考虑上盖或者电源问题了

网友A:
硬盘问题吧 写个白色机器底层 刷机亮苹果看如果是白色的底色说明认到硬盘底层查其他原因 如果是黑底白苹果说明硬盘没有被识别到

网友B:
刷机报错和大小音频有关?为啥要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问题吧 写个白色机器底层 刷机亮苹果看如果是白色的底色说明认到硬盘底层查其他原因 如果是黑底白苹果说明硬盘没有被识别到

识别的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报错和大小音频有关?为啥要摘

因为显示ic 灯控,音频都在总线上,13系统不验证基带了,所以考虑总线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服了,全部是灯控部分腐蚀严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次都退机了, 感觉是CPU挂了,有大神分析下吗?

网友:
闪光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