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主板 B753P

楼主(2020-04-05):
     这个电脑 原来不上电  换了 充电芯片可以开机点亮。  主要现在出现的问题 无线网卡驱动这些都是正常  就是找不到信号 还有 所有的灯都是不亮的 有大神 知道  情况的 清告之一下    附带开机快的BIOS

外星人 LA-B753P.rar

网友:
还没修过,。。。。。。

网友:
键盘灯排线很容易断,这机器我手上有一台,CPU短路的,换了个CPU上去现在是显卡感叹号,操蛋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是个高端东西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也只有电阻坏可以修修,别的芯片坏了一般都不好找来换

网友:
在换个充电芯片,是不是有信号没有到EC

网友:
估计CP挂了 现在的机子不好搞了

网友:
楼主赶紧修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桥我换过了  真 的是 烦啊 显示了机器 这样的问题 有点 难受  感觉   EC 芯片 坏了  几率大点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