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捡漏修个客户的工控主机底板

楼主(2020-04-05):
客户说设备面板个别操作按钮不起作用,但信号确定已经送到了板子的接口处且指示灯有反应。  根据接口线路走线,发现接口针脚通过一个472排阻进入接口转化芯片, 测量发现排阻的两组阻值达到了1M左右,更换后让客户装机测试。。。。。。     OK。  耗时30分钟左右  捡漏了

网友:
这种板也只有电阻坏可以修修,别的芯片坏了一般都不好找来换

网友:
这种板子要么是简单的问题,要不就是换主板的问题。

网友A:
这玩意  能收的上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  能收的上价          ·

这是实话,就这种的才赚钱呢

网友:
不知收费为多少钱?

网友:
老哥,是不是要收一两千块钱啊!

网友:
收费多少 这个工控机

网友:
不知道   我不管钱

网友(2020-06-21):
这个至少要2K大洋才对得起这个行业

网友:
2000起步 楼主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