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电问题

楼主(2020-04-05):
拆下来的笔记本主板上电找问题点  是否需要在主板上安装内存条和硬盘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维修?

网友:
插内存就行了,其他的不 需要就能点亮了

网友:
硬盘?。 这个要不要无所谓啦

网友A:
这种板也只有电阻坏可以修修,别的芯片坏了一般都不好找来换

网友:
不需要硬盘的,而且加上那个硬盘电流不一样影响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也只有电阻坏可以修修,别的芯片坏了一般都不好找来换

淘宝上可以买而且很便宜几块钱

网友:
不用 直接测试短路或者电压信号单位的

网友:
那要看原故障是什么了。故障机本身就可以开机显示的那就上。供电短路的可暂时不上,待修复短路故障后再上

网友:
拆下来的笔记本主板上电找问题点  是否需要在主板上安装内存条和硬盘??

这个看你修什么问题 比如修不触发 可以不用安内存什么的

网友:
而且很便宜几块钱

网友:
内存条都可以不用  检查电路电压值是否正常,这些不影响,除非问题出在内存上,那刚好下一步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