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hinkPad X1 NM-B481 1M程序原机读取

楼主(2020-04-05):
ThinkPad X1 NM-B481 1M程序原机读取,希望希望有帮助 ThinkPad X1 NM-B481

网友:
下次必须改正

网友(2020-12-13):
1M程序是好的,原故障不触发,刷16M还是不触发,刷了楼主1M可以正常触发

网友A(2021-12-21):
非常感谢楼主!解决了TYPE C接口5V不升压问题,可惜不能加分了。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解决了TYPE C接口5V不升压问题,可惜不能加分了。

师傅,是不是开机提示适配器错误,刷了1M的这个呢?

网友(2022-11-30):
确定  是好的。 不升压的小伙伴可以试试。

网友(2024-02-01):
我的是不充电  刷了依然不充电。 怀疑 和tp-c 连接的那个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2025-03-28):
没问题,好用得,原来不升压,刷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