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不触发一例(非触发条件引起)

楼主(2020-04-05):
版号:华硕Z87-K REV1.05

故障:不触发

检修流程:不上电的待机条:VCCRTC--RTCRST#--SRTCRST#--32.768--S_INTRUDER#--S_DPWROK.O_RSMRST#_R(此版不支持深度睡眠。所以直接相连),PWRBTN#--IOPWRBTN#--PS_ON都均无断线,有高低的动作。IO发出IOPWRBTN#--PCH也正常,IO是NCT5538D 待机条件 触发的条件也都正常。先换IO 故障不变。准备就是下手PCH了。一根芙蓉王过后。。。

忽然想起来NCT系列的IO是带有检测CPU是否存在的信号,经测试H_SKTOCC#有拉低,OU1R48是经VBAT3,3V上拉给IO,但IO48脚怎么是3V高电平,问题在此了,一测OU1R48到IO 48脚不通,接好,触发显示。当待机。触发等条件都正常的时候,再细查检测信号、、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分享,看来维修需要细心再细心,才能防止白费功夫

网友:
这种板也只有电阻坏可以修修,别的芯片坏了一般都不好找来换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修修收不杀个钱,都不想姐这样的货。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收钱了  有钱赚种比闲着强  谢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
这篇帖子不错,看后有收获。触发不仅仅是触发条件,CPU检测也有原因。

网友A:
修的有水平。nct哪一脚是检测cpu有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有水平。nct哪一脚是检测cpu有无的啊。

那就得看具体型号了。这款板用的是NCT5538D 48脚是检测是否上CPU

网友:
那就是说48脚是低电平有效咯

网友B:
按照推理那pch返回给io的开机允许信号slp.s3应该有低到高的跳变咯,没看到楼主写,楼主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推理那pch返回给io的开机允许信号slp.s3应该有低到高的跳变咯,没看到楼主写,楼主测了吗?

个人理解:应该是IO检测无CPU是不允许IO拉低PS_ON的上电。SLP_S3# SLP_S4#没去测,

网友B:
按照标准时序楼主的推理有序,还好没有干桥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下接完线后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吗?还有因为断线io48脚是高电平

网友:
新手学习,非常好的技术

网友:
断线了接好48脚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触发不仅仅是触发条件,CPU检测也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标准时序楼主的推理有序,还好没有干桥

谢谢老哥。有这图片理解的更透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标准时序楼主的推理有序,还好没有干桥

你这个可以收藏了

网友:
不错 有上电时序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有理有据,这板修的痛快

网友:
经测试H_SKTOCC#有拉低,OU1R48是经VBAT3,3V上拉给IO,但IO48脚怎么是3V高电平,问题在此了
楼主请教下,开始这个测试H_SKTOCC#从哪里测的低电平?是cpu发出的吗

网友:
装上CPU低电平,不装无法触发,好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