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战胜K610C—I3 D1充电部分烧毁短路

楼主(2020-04-05):
清理后开不了机,PU4开机电路P2808B0的1脚VA、2脚VIN和8脚VIN1电压19V正常,可3教通过PR121连开机按键,按压按键电压19V被拉低时,和EC相连的6脚PWR_SW#始终是低电平,请大神们帮助指点,充电器接上后除了19V电压有,3V(出现过一次),5V都没有,应该如何分析维修

网友A:
先出3V 就对了 ,5V开机后出来的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出3V 就对了 ,5V开机后出来的

这个机器3V和5V怎么产生的,芯片供电VIN19V已经送到芯片了,就是没3V,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实习生,看不懂,看

网友:
去学习电路基础吧

网友C:
把PU4拆了  3 6脚短接   2 8脚短接 PR121短接  这样5V应该会出来

网友:
咋 接成这样

网友:
Pu4是开机芯片,坏了

网友D:
有图纸的,把公共点修出来先,那些什么pu4都是后续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的,把公共点修出来先,那些什么pu4都是后续的事情

PU4供电正常,你指的公共点是什么,按图纸要先出3V

网友:
实物图清晰,点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3V和5V怎么产生的,芯片供电VIN19V已经送到芯片了,就是没3V,还需要哪些条件

3 5v待机就有的。查线性,开启。不过我推荐你不要费时间了。咸鱼没修过的板子150一个。你这板修的太难看了。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PU4拆了  3 6脚短接   2 8脚短接 PR121短接  这样5V应该会出来

好的,空了试试,机子在这就当研究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PU4拆了  3 6脚短接   2 8脚短接 PR121短接  这样5V应该会出来

刚才按你的指导试了一下,3V仍旧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按你的指导试了一下,3V仍旧没出来

8脚和17脚的3V5V线性电压出来了吗 芯片只要有19V就会有这个 没有的话很可能芯片坏了 或 这个两个脚短路了 你量下这个脚的对地阻值  线性电压正常后才能输出3V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 5v待机就有的。查线性,开启。不过我推荐你不要费时间了。咸鱼没修过的板子150一个。你这板修的太难看了。

哪里有,没找到呀!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