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xps 13-9350 bios(淘宝购买有图为证)

楼主(2020-04-05):
dell xps 13-9350 bios(淘宝购买有图为证),论坛上已经有好几个这机型bios了,只是刷了三个都是立刻触发0.1(不要说bios焊反了),最终淘宝买了搞定,第一次上机会反复掉电几次

网友:
神奇的国度,万能的淘宝

网友:
REV 1.0 i5 6200CPU 亮机快,好用。之前下过说淘宝买的,也不行,电流0.12。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2020-06-10):
刷过试一试,我的每次都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试一试,我的每次都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

开关断线了吧

网友(2020-10-27):
刷完秒亮,可以用

网友(2021-01-27):
下来试试
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B:
版本1.0,i7的刷了触发掉电,原机bios能显示。。。。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B:
版本1.0,i7的刷了触发掉电,原机bios能显示。。。。

会掉电三次后显示

网友(2021-11-09):
原机故障放电才能开机 小电池接上就不触发  刷了楼主的bios完美解决  开机也快

网友:
应该刷哪个芯片 uh8吗

网友(2022-06-14):
支持一个!有台开机很慢,试试刷下看看!!!

网友(2024-05-31):
我的是i7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使用,亮机很快,还是淘宝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