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prodesk 480 g4 台式机主板 usb供电芯片型号查询

楼主(2020-04-05):
求助  hp台式机主板 usb供电芯片型号查询
ubs供电芯片烧糊了, 现在只有芯片上面标注的型号,没有pdf不知到这是个具体什么型号的芯片。希望大家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 54d2x

网友A:
高精度复位电压检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复位电压检测器

我测量的是,这个芯片二脚是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