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技嘉主板通过修改BIOS 使用128G内存

楼主(2020-04-05):
技嘉主板        修改以下地方:

        1.用 UEFITOOL 提取 SiInitPreMem 模块,GUID为A8499E65-A6F6-48B0-96DB-45C266030D83;

          ****** 注意:必要步骤,不如此做,此处容易出错 ********

        2.搜索“C786....000000....00”,其中“..”为任意 HEX 值;

        3.用 HXD 打开 BIOS 文件,搜索刚才的“C786....000000”值;

        4.第一处“....”不用理会,第二处“....”如果是“8000”那么就是最大64G,如果是“0001”就是最大128G;

        5.将“8000”修改为“0001”可破除64G限制;

        6.用 HXD 打开 BIOS文件,将 0x102h的位置 +1;

        7.改完之后用 UEFITOOL 删掉 MeRecoveryDxe 模块,GUID为 F1FCD66F-8966-441E-909C-77F211AB9C3E;

        8.用HXD打开 BIOS 文件 搜字符$bdr 或者当前芯片组型号,如 Z370 或 B250 等;

        9.在主板型号后面能看到70 01 ,把01改00就好了;

        10.用Q-Flash刷,刷的时候选择完整的.

华硕主板        修改以下地方:

        1.用 UEFITOOL 提取 SiInitPreMem 模块,GUID为A8499E65-A6F6-48B0-96DB-45C266030D83;

              ****** 注意:必要步骤,不如此做,此处容易出错 ********

        2.搜索“C786....000000....00”,其中“..”为任意 HEX 值;

        3.用 HXD 打开 BIOS 文件,搜索刚才的“C786....000000”值;

        4.第一处“....”不用理会,第二处“....”如果是“8000”那么就是最大64G,如果是“0001”就是最大128G;

        5.将“8000”修改为“0001”可破除64G限制;

        6.华硕主板此 HEX 值,有两处需要修改;

        7.用 HXD 打开 BIOS文件,将 0x102h的位置 +1;

        8.刷到主板即可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第六步将 0x102h的位置 +1;
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2021-01-06):
谢谢分享,群里有你更上一层楼

网友:
笔记本的主板吗?还是台式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