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 战神 k360e i7 d3 不开机 风扇狂转

楼主(2020-04-05):
板号6-71-W23S0-D02B  风扇狂转  不开机  测试发现q4温控处信号异常  将1 6相接  34相接后开机正常

网友:
你这连风枪都没有吗     焊盘都干掉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芯片都不要了,焊盘也不要了,????

网友:
简单粗暴,最直接有效!要是我肯定要查电路工作条件来修了。

网友:
暴力破坏了线路板的焊盘,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
直接短路,芯片都不要了

网友:
这个没有取好 pcb都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