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50开机报警2声,不插内存报8声

楼主(2020-04-05):
bios刷了,故障一样不亮机,有师傅遇到吗?求解

网友A:
屏、屏线 都检测一下。

网友B:
刷过BIOS不亮,拔掉BIOS电池放电试下,再不行可能是屏或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屏线 都检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不亮,拔掉BIOS电池放电试下,再不行可能是屏或显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赶紧修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cpu坏了

网友C:
显卡 不用问东问西的了  你搞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 不用问东问西的了  你搞不了

感谢你的回复,显卡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回复,显卡换好了

哈哈,这脸打得,啪啪

网友:
那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网友:
原来遇到过一次X230和你的现象一样,触摸排线导致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联想L450开机报警2声,不插内存报8声  应是当在显卡或内存没有完全检测过去

网友(2021-03-25):
这种问题直接刷BIOS 因该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