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外接OK,屏不显示,屏和屏线确定都OK的

楼主(2020-04-05):
华硕X550V外接OK,屏不显示,屏上一点信号都没有,屏和屏线确定都OK的,那位大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接上键盘大小写开启按键的灯都亮了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外接显示器跑个甜甜圈,能跑10分钟,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ACER的,BIOS被刷错,重刷OK

网友:
屏幕开启电压么有,接了一个也不行啊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外接进系统看能识别到屏不?

网友:
修好了哈,最后换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