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灯珠更换技巧

楼主(2020-04-05):
LED 灯珠更换技巧
有时间发发自己的经验. 已经维修 太多了.很稳定.
1.准备好,好的灯珠,已经 测试好的.一般拆坏屏的好灯珠 ,备用.

2.检测出坏灯珠 拆掉坏灯珠(注意绝缘)

3.焊接好灯珠

4.测试完成

测试灯珠时多看看灯珠电流 ,  电流 不一致 都可以换掉.,这样非常稳定.
对亮度要求均匀不建议采取.

网友:
这样容易返工,以前经常这样搞,现在只要灯条坏都是全套换新,特别大屏幕返工比较麻烦,灯条没有多少钱

网友A:
容易返工 全套换新  上面那个帽子安装要对好,不对好换的那个灯珠的亮度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

网友:
楼主这是修的显示器的LED吗?感觉像电视机的LED。。。。。

网友B:
容易返工,如果是赚钱的活不建议,要对顾客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易返工 全套换新  上面那个帽子安装要对好,不对好换的那个灯珠的亮度颜色和其他的不一样

剪板灯珠,不需要加热,导线连接,不需要拆帽子。。加热换灯珠,100%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返工,如果是赚钱的活不建议,要对顾客负责

这是客户要低维修费,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网友:
用户不愿意出钱 只有这样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