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开机无显电流1.1左右

楼主(2020-04-05):
接一台客户机器,上电电流1.09无跳变,询问一下情况,客户描述头天晚上关机,第二天来开机就不显示了
留下机器,打发客户走人,一顿疯狂拆解,只剩裸板
用火眼金睛一看,全板无明显进水烧糊的痕迹,但是有凉的是半载内存
按常规流程走啦一遍,各供电电感无短路,也没有哪里感觉明显发烫,只有CPU集显无输出,拿就先找个BIOS刷一下,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内存不过,上X宝看了一下颗粒17块一颗翻新的,心想有8颗成本还是有点贵的,就找了一片2G的内存,对了一下型号还是差不多,就是大啦点,果断吹下4颗备用,TMD运气不是很好,换到最后一颗才好,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也可以通用?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媲美工厂返修了

网友:
颗粒您是找同样的型号换上去么???还是不一样的颗粒然后在改了SPD???

网友:
这个屏蔽板载 内存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牛逼啊!这样也可以啊!佩服了!

网友:
全拆 屏蔽一下内存不是更省事一点?

网友:
可以啊!佩服了!

网友:
换的不一样的颗粒  能正常用?

网友:
这炉火纯青的功力我真是服了

网友:
好像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没修好

网友:
又让我等小小白长见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都以为需要屏弊板上的内存

网友:
楼主果真是高手,一般直接拆了用插座的内存,你这人工受不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加一根不是更好

网友:
一般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可以屏蔽内存吗

网友:
高手牛呀。焊工也是一流,就是有点问题不明白,怎么你判断非常准确呀?内存问题

网友:
果然是有耐心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