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联想G455怪问题

楼主(2020-04-05):
联想G455开机报警,进系统后跳出如下窗口,提示“你想启用粘滞键吗?”
文字输入时乱跳字母
自带键盘已拆除,也没有插外接键盘。
请各位高手帮忙排查诊断一下。

网友:
谢谢,换个试试看。

网友:
ec进水了没有

网友:
没有进水,刚刚把ec重新焊了一下,现在只有方向下键有问题,等买ec换了再看。谢谢各位。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有没有进水  没有的话 换个ec一般都弄好

网友:
bios没人提到吗,也可以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