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H61H2-AM3 V.1.0秒掉电的维修

楼主(2020-04-05):
今天生意很淡准备组装几台电脑出售,在整理主板时发现一块H61H2-AM3 V.1.0的板子,刚好收了一些联想好主机,就把里面的低端主板取出来,这个板子刚好放进去很合适。 于是找了一个i3-3220和一个三代内存条上电看能不能点亮,上电之前量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的。阻值很正常,加电时主板几秒掉电,不反复点一下开关还是老样子,根据H61的特点这很可能少电压呀,于是取下CPU就不掉电了。先量主供电电压为0V ,先不管它,继续往下量, 也测量了内存的主供电为1.5V很正常,在量到总线供电时发现问题了。 于是就查找这几个电压的工作条件。 就查到了这个870B这个芯片,也没有它的资料,手里也没有这样的芯片去代换,心想了不管了先加焊 了再说。等加焊完上电压后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按上CPU完美亮机。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
写得详细!

网友: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A:
isl95870   很少坏,倒是旁边两个芝麻管子坏得多    楼主怕是吹热了    莫要返修

网友:
写的很详细,这个芯片希望后面不出问题

网友:
时序掌控真好,又可以卖钱了

网友:
也可能是周围的开关管出问题哦

网友:
掌握时序对维修帮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5870   很少坏,倒是旁边两个芝麻管子坏得多    楼主怕是吹热了    莫要返修

有道理,,电源芯片一般不会吹吹就好,坏了是吹不好的。只能换

网友:
我靠,不换配件,加焊也能搞,赌赢了。

网友:
没有元件只能加焊下,能亮就行。楼主很好的技术

网友:
不错   不更换加焊  这修复几率不算太大   遇见了  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片和你一样的主板一样的故障没搞好便宜卖了

网友:
当笑话看看 。不可信。这样的瞎逼文章帖子我一晚可以写100篇

网友B:
I think the motherboard is stuck in a humid environment. acer all in one is using this motherboard.
1 month ago I encountered a similar problem. this chip was and npn transistor was brok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95870   很少坏,倒是旁边两个芝麻管子坏得多    楼主怕是吹热了    莫要返修

坚持到过保都可以    回来再收钱

网友:
楼主的时序基础功真的很扎实吖。。。

   秒赞一个

网友:
为什么我看图纸那么难

网友:
我偶然间翻出来一张700-15ISK的板子  不过板子上却不少零件也没有图纸  量了下板子没有短路  不知道补全缺失的零件能不能修复  I7-6700HQ的CPU  显卡是GTX950M/4G的

网友:
有图讲解很细致  图也看的明白  感谢楼主的辛勤付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 think the motherboard is stuck in a humid environment. acer all in one is using this motherboard.
...

哥们是哪的啊  怎么找到我们迅维了  看你帖子 修的类型挺多啊

网友:
加焊都能修好,厉害,没有芯片别怕,万能的TB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是哪的啊  怎么找到我们迅维了  看你帖子 修的类型挺多啊

i live Azerbaijan new user )
this forum very good

网友(2020-09-22):
我今天刚好也遇到一模一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开机不稳定,通电一秒就断,死马当活马医用了楼主的方法,不管怎么说这方法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