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驱动板上两个24C02H是什么

楼主(2020-04-05):
请问此驱动板上两个24C02H是什么,
三脚已对地短路,拆下后阻值正常,还需检查其它哪些地方,求达人指点,谢过了先!

网友:
这是存储器

网友:
谢谢!里面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A:
这个存储程序的,这个一般程序坏,量不出来的,除非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存储程序的,这个一般程序坏,量不出来的,除非短路

谢谢 当时测量时三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存储程序的,这个一般程序坏,量不出来的,除非短路

买个新的这个芯片,也需要刷入正确的程序才能正常使用,是么

网友:
借楼问一下显示器的BIOS哪里有下载。显示器的BIOS真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当时测量时三脚对地短路了

这个要写程序的

网友:
24C开头的一般是存储芯片。

网友:
存储器坏了

网友:
两个芯片存储对应两个接口的参数,都有程序的。不写程序有的机器会相应接口接信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