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灯管恒流供电Mos管暴炸原因

楼主(2020-04-05):
杂牌24寸,故障现象为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屏幕没有反应。
拆开检查100V56UF电容怀孕,旁边的二极管也外皮也烧掉一半但没坏。灯管供电Mos管炸了个洞。
请达人指教暴炸的原因,以及还需检查哪些地方。
还请教下一般Led灯管驱动电压为多少伏,谢过了先!

网友:
像这种板子电容怀孕机率很大,一个是长期工作导致元件老化,工作不稳定,二一个是像这种杂牌子本身做工就不是很好,像图中100V的滤波电容也很少见,一般来说灯管驱动板电压输入是24V,或者是12V,楼主这种还很少见,新手个人意见,望楼主不予采纳

网友A:
LED的驱动电压,一般是63V

网友:
100V56UF电容,旁边的二极管,灯管供电Mos管都换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驱动电压,一般是63V

谢谢~~~~~~~~~~

网友:
你这个是电视的电源板吧

网友:
灯条都是长形LED或者几条串联,,每颗为3v启动电压极限为4.2v,例如:42寸单条为25颗LED灯珠,故25x3=75v到105v。基本看多少个灯株,可以算的出电压,小屏幕32左右的60-80V左右,大屏幕的100-200多V。
时间长电容温度高胀是正常,杂牌的都是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