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来指导一下,这片ck=cl f34是什么贴片,要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0-04-05):
目测好像是电源管理,dell笔记本上的,没有各位博学。烧了,我想给他,升级一下,能耐大电流的。

网友:
再拍一张

网友:
代号不好认,还是看图纸吧

网友:
这里附上电路图,今早起来找到的。

网友:
CK=电源芯片 RT8205AGQW

网友A:
楼上已经说了,换个一样的上去就行,耐大电压的没啥必要,正常使用不会有多少问题。

网友:
感谢您,还是您老道,我研究了一上午图纸,才发现是RT8205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说了,换个一样的上去就行,耐大电压的没啥必要,正常使用不会有多少问题。

好的,我先把他搞亮再说,这个好像是过载了,换了i7cpu导致的。手上没料板,早上换了一个不是ck=的,通电,风扇自己转起来,点不亮,RT8205a b l的脚可能略有不同吧。没认真比对过

网友B:
升级一下,能耐大电流的。  ???你直接找一样的芯片换上就行了

网友C:
tps51125    51123  CJ   em  等等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s51125    51123  CJ   em  等等都可以

学习了。。查了电路图的开启脚位基本上是一样。。看来要常备一些电源管理芯片啊。。这个东西坏的机率还是满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一下,能耐大电流的。  ???你直接找一样的芯片换上就行了

过程是这样,您帮忙分析一下, 是不是电流过载。。::客户这台机原本是i3,后来自行升级到i7,在一次换了风扇之后,开机30多秒,风扇啸叫后,就挂了。。我排查了一下,有短路,目标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取下之后,正常,但特别担心不到一个月又挂了。。等下又过来保修。。您比较有经验,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这个客户,不想换个i5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