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主板不上电

楼主(2020-04-06):
3/5 v正常没,有哪里短路,RSMRST正常,按开机键EC有开机信号送到南桥就是南桥不发s3,s4出来。RTC供电,晶振32.768都正常,量到一个SUSCLK没输出,请教一下师傅们这个电压正常输出多少v?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输出?谢谢!

网友:
还是实习生呢,你就是我老师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这么着也不好分析。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下

网友:
我电脑不联网手机发不了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 我研究一下

网友:
查南桥芯片资料,看s3 s4 发送路径通断。

网友:
我想,应该查南桥工作条件RTC,待机电压,RSMRST PWRBTN.都正常把slp_S4 SLP_S3 与EC断开看看是EC 还是PCH的问题

网友:
待机条件。ec的5个条件。不行就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