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纸和元件问题

楼主(2020-04-06):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来问题还没有查出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估计xps 这板子的设计隐患,cpu散热器稍微一碰,出了一团火花

,吓出一身汗。原来散热片金属碰到了这个pl700电感一脚(正常距离顶多1mm),导致电感烧了,必须更换了。这个是不是就是磁珠,没有料板,只能淘宝买了
请教一下这个参数怎么看,还有这个电路图中的B+代表啥意思啊,电路图中很多看不太明白。

网友A:
B+代表公共点,你这都看不懂你怎么修啊

网友B:
你应该没有去学习电路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代表公共点,你这都看不懂你怎么修啊

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没有去学习电路基础吧

推荐个教程啊

网友:
去学习电路基础吧

网友:
迅维论坛有远程维修培训的
想学习可以报名下 ,也可以自己买几本基础的书籍看下

网友C:
晚上有空 把主板拿过来我这里 ,我给你 研究一下, 搞好了 请我 宵夜 就可以了。。。。。。。。。。。

网友D:
樓主,你用什麼影的?這麽清楚,用什麽放大鏡,推薦一下

网友:
B+公共点,万用表二极管测量公共点看看还有没有短路得,如果没有短路得,直接一坨锡给干上,有短路的就烧鸡。

网友:
主供电一板都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有空 把主板拿过来我这里 ,我给你 研究一下, 搞好了 请我 宵夜 就可以了。。。。。。。。。。。

挖槽,你在哪?宵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你用什麼影的?這麽清楚,用什麽放大鏡,推薦一下

手机拍的

网友:
楼主基本还没有入门,建议还是先理论再实践,瞎捣鼓只会赚钱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

你这水都漫到到金山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