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小射频坏导致无串号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06):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插卡无服务

  故障分析:插卡无服务,首先要看下机器有没有基带,*#06#出不出串号,然后在设置运营商界面里查看有没有接收和发射。

  维修过程:经过查看,确定机器故障为有基带无串号,拆机检测主板,基带电源有焊过的痕迹,重现换一个基带电源,换完后顺便测量基带电源周边供电的对地值,发现LDO3供电对地值偏低只有240左右,正常应该为430左右。

  以为是自己换的基带电源有问题,拆下后在测量依旧是230左右,查看点位图与LDO3供电相连的芯片有大小射频芯片,根据以往维修6S的经验判断大射频容易坏些,拆下后测量阻值还是230直接把小射频拆下,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装回芯片,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