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这款灯条

楼主(2020-04-06):
淘宝找了一圈 没找到。是否替代型号可以用。新人一个

网友:
不好找这个,改通用的看下效果如何  。上次有台灯条侧边的 我改通用的,漏光 效果太差  后面退了

网友:
淘宝上一大把。。。

网友:
全部灯条都改通用的看下效果如何 .....

网友:
不闲麻烦可以换灯珠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