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 打印机定影组件碳粉不能固定,用手可以搽去

楼主(2020-04-06):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HP1020激光打印机,问题是定影组件不能固定碳粉,打印出来用手直接可以抹去,更换加热管,陶片,主板问题依旧存在。休息下,仔细观察一下组件,发现轴套磨光了一半。

网友A(2020-06-12):
轴套磨损,引起压力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套磨损,引起压力不足?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空隙过大  温度不够

网友:
楼主厉害,常见故障。

网友B(2020-08-22):
我有一台1010 的打印机,一半正常一半能擦掉,已经更换轴套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1010 的打印机,一半正常一半能擦掉,已经更换轴套了。问题依旧

更换定影组件 试试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空隙过大  温度不够

网友:
磨损太大,上棍下棍间隙过大, 导致温度不够 所以字会脱 换了这个轴套后 上点油。

网友(2021-02-09):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2021-03-19):
看来不能光检查模,上,下辊,轴套也很重要

网友:
确实可以这样理解,压力不够,温度不够。碳粉还没得到足够的温度溶解在纸张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