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装集成显卡驱动就死机

楼主(2020-04-06):
联想G480 双显卡机器,装集成显卡驱动就重启就死机,安全模式进去把集成显卡禁用就可以。单独禁用独显也是死机。 CPU换过还是一样,有大神遇到过来这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系统已换过几个版本,和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相数都有电压了吗?还是缺相运行?需要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示波器检查简单省事,不然就查电路图,看哪里信号没传递过去,小元件故障可能大,不行就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