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SR2C4南桥半小时掉电问题,求教!

楼主(2020-04-06):
    手里有两台笔记本   一台联想拯救者15isk
   一台火影金刚GT
     两台机子同时诊断为南桥短路,南桥型号一致为SR2C4,订了两片SR2C4南桥,上机后半小时掉电,工厂或合成bios刷了一堆还是一样现象,求教各位大神解决办法!!  有和我一样问题的维修同仁,请留言讨论,谢谢~~

网友:
尝试自己合成吧,原机BIOS加新的me

网友:
换桥后开机半个钟准时掉电基本就是BIOS问题,必须要用原机BIOS改,原厂的貌似不行

网友:
继续换桥。。。

网友:
有请业内老司机!

网友A:
桥不行,换家店买  那种便宜的桥就这个故障,真正能用的桥贵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不行,换家店买  那种便宜的桥就这个故障,真正能用的桥贵一点的

这个桥140一片

网友:
换家店买  那种便宜的桥就这个故障

网友:
店家不厚道啊

网友:
排除了BIOS 就还是桥问题

网友:
半小时掉电 基本不是BIOS就是桥 很少有其他问题

网友:
无锡还是浙江有一家的 包上机!一个神州的本本 一开始也各种怀疑 后来抱着小白鼠的心态 买了两片 第一片就OK  好像还是原来的BIOS!~

网友:
查1.0v待机芯片

网友:
如果芯片上的字是SR2C4,应该是拆机重植的桥。

网友:
卖芯片的说要工厂版的

网友:
我遇到过,网上买桥芯片也坑过,还是桥芯片质量不过关导致。

网友:
南桥要买工厂的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桥  没其他的了  不良桥就这毛病

网友:
这么贵?300桥反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