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桥断线飞线的问题

楼主(2020-04-06):
相信大家做维修飞线这个工序不会陌生,但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主板桥断线比较多,想飞线救回它。                                                                                                    飞线的线选择,维修有漆包线,但焊点密集的焊盘麻烦了也就比较耗神,也因为位置局限很容易两条线碰在一起,导致飞线失败,这种情况个人选了吸锡带的线飞,但问题就是线太细了,虽然能焊好但到焊盘上的线在做桥上去时发现桥的珠子跟线不相吃了,导致不开机。做了几次桥,线飞了几次都是一样。搞到头疼!                                                                                                    就以图片中的华硕主板为例!主板压伤导致掉点,想救就要飞线!机器是收回来的,I7五代的板载4G内存,独显。觉得当配件又可惜,选择飞线救一回它,反正是收回来的救它有的是时间。大家就不要说什么扔不扔的话了,我只想讨论飞线线的选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涂上去的绿油硬化后能不能清洗掉的?用什么方法?大侠给个个人经验交流一下吗

网友A:
联想的板吗?咋搞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板吗?咋搞成这样了

是华硕X555LP  压伤了

网友B:
绿油可以清洗掉 洗版就能洗掉

网友:
@@@@@@@@@@@@@@@@@@@@

新芯箱硬88 -5

网友:
这样看着就头大 还要去搞

网友C:
尝试刮开上边一点的铜板线,再飞线,飞完一根就上绿油,不怕麻烦可以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油可以清洗掉 洗版就能洗掉

你说的是洗板水?之前问过卖绿油的卖家,他说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尝试刮开上边一点的铜板线,再飞线,飞完一根就上绿油,不怕麻烦可以这么搞。

飞一根上一根绿油跟全飞完再上绿油有什么区别?而且你这种做法不就是更麻烦吗?

网友:
如果自己搞感觉不好,发给基地修吧      主板上的飞线对比于手机还是容易一些的  手工到位的大神修起来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飞一根上一根绿油跟全飞完再上绿油有什么区别?而且你这种做法不就是更麻烦吗?

操作到位不用这么搞啊,触电盖上绿油,下一次飞线不就碰不到了

网友E:
你这个要先上锡再补点,或者补完每个点都上锡,不然不好吃锡,或者你直接用修苹果指纹的银线飞,很细而且很容易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要先上锡再补点,或者补完每个点都上锡,不然不好吃锡,或者你直接用修苹果指纹的银线飞,很细而且很 ...

大神已经横跨手机范畴了,真不知道可以用苹果指纹的银线

网友:
飞线是个技术活,考眼力,体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操作到位不用这么搞啊,触电盖上绿油,下一次飞线不就碰不到了

线路不密集就可以这样做,密集就不行了,上了绿油旁边的另一条线就焊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路不密集就可以这样做,密集就不行了,上了绿油旁边的另一条线就焊不了

凑的近的,再把另一个点位刮出来啊,一点一点来,这不是稳么,总比飞线好几遍来的扎实。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的绿油有点多。

网友:
拿手机上的那种0. 02漆包线飞线

网友:
拆开吸锡线就行,非常细,多打圈圈

网友: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戳开关脚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工作这么有时间,飞线搞好,还想稳定 估计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漆包线先上锡,线要小一点的,圈要打好,尽量刮出来就近飞线,绿漆越少越好。

网友:
前几天一个找你的小CPU掉点,0.25的锡珠不了几个点完全没问题。我有显微镜,用的0.02的漆包线。显微镜下点的绿漆

网友G:
笔记本屏线是最好的选择,这个线足够细,而且很容易上锡!你可以试试。绿油固化后,用刀片打磨一下(固化后的绿油凹凸不平)

网友H:
今天碰到个T460CPU掉了一个点导致有个内存槽不能用,我用漆包线飞过去感觉漆包线有点高了,CPU上去有点不平

网友:
我的妈呀,没有显微镜就当穿针线吧。而且我看着头大

网友:
飞线,请参照手机维修飞线 1,线要细 2,打圈3,打绿油,4刮绿油,5,焊盘补锡,6清理焊盘

网友:
人家那个苹果X摔掉点不是一样补的好好的

网友I:
主板废了,你又何苦了!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工作这么有时间,飞线搞好,还想稳定 估计是有点难度的

谁会那么空闲。没修好,有些脚用了吸锡带的线不上锡,可能线太细,锡接触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今天碰到个T460CPU掉了一个点导致有个内存槽不能用,我用漆包线飞过去感觉漆包线有点高了,CPU上去有点不平
...

我这板像你这情况,做桥后总感觉飞线的地方有点高,加上绿油也有点高度,现在想将全部换成更细一点线做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主板废了,你又何苦了!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换个角度来说,这主板的确是以练手为主,目的是想确定飞线的线最好选哪一种,方便以后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屏线是最好的选择,这个线足够细,而且很容易上锡!你可以试试。绿油固化后,用刀片打磨一下(固化后 ...

有绝缘漆的包着的屏线?比漆包线还粗吧

网友:
我飞手机的线都是拆手机耳机里的铜线,非常细,易上锡,不过得用显微镜才行,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角度来说,这主板的确是以练手为主,目的是想确定飞线的线最好选哪一种,方便以后处理这种问题

用修手机的银丝飞线(前提是主板表面要作绝缘)。

网友:
绿油硬了拿镊子戳戳就掉。。。。这种得费心费力。2 3 个 好弄  你这种太多了。很多空点的跑到其他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绝缘漆的包着的屏线?比漆包线还粗吧

你不舍不得拆开一条来看看么。一小根线,里面有20几根细小的。那么好用的飞线啊!(细小短距离飞线的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板像你这情况,做桥后总感觉飞线的地方有点高,加上绿油也有点高度,现在想将全部换成更细一点线做做

我是做完没问题再上绿油

网友:
我去,绿油你可以刮平点的啊。难道涂上去多少,你就让多少绿油粘在那里啊。

网友:
点掉得太多了,想弄好不容易。绝缘都没弄好,一个连锡就前功尽弃

网友:
这种最好一次就搞好   不然后面更蛋疼

网友:
找做手机维修的给你飞 ,这都不叫个事。

网友:
建议去快手搜一下,手机飞线的教程,这都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