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联想W530 电源开机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楼主(2020-04-06):
求联想W530  电源开机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有谁维修过?

网友:
这个玩意 功率大 换个原装充电器 看一下

网友:
BIOS刷过 中间哪根蓝色接地 然后不掉电 电流在1.0左右

网友:
换电源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不插内存不掉电,还是检查内存各个供电,打下总线和排阻波形

网友(2020-06-25):
这机器6A以上的电流,最好用原装电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