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开关键失灵

楼主(2020-04-06):
开关失灵,一直开启能通电启动电脑,如果是关闭打开开关会出现吱吱声不能通电。大神们知道怎么更换这个?

网友:
这开关是从里面向外推即可拆下,上下有卡口.........

网友:
不启动时看看5VSB有没有呀,先查高压整流滤波部分,吱吱响应该是变压器响,拆开再说,先检查高压滤波,再查待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