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高手请进?欠压、带不起负载问题

楼主(2020-04-06):
目前一台达600WATX电源无电,更换待机IC后空载电压正常,各组电压分别独自挂风扇,同时挂风扇电压均正常。但是、挂光驱或者上主板,启动就立马保护,还有5V完全无法单独带大点的负载。开始一直以为是5V磁放大稳压电路问题,修了半月无果。后查阅网上资料,这种正激双管开关电源12伏无负载会导致5伏电压不稳和无法带负载,根据这个思路,把12V接上个机箱风扇,然后挂光驱,神了,开机启动一切正常,各组电压稳稳的,如果去掉这个12V挂接风扇,只挂光驱启动5V输出马上降压立马断电保护(欠压保护门槛是4V),这个问题就来了,12V和5V怎么会交叉影响的?经查三组电压输出均有负载电阻,出现这个故障是因为负载电阻阻值发生改变了?

将12V输出270欧的假负载电阻换成随手找的个58欧的负载电阻,毛病解决了。但是深层次的原理我还是没懂!

网友A:
再总结一下:12v不挂负载,5V电压不稳且带不起负载;12V挂负载,啥都正常。各组电路输出均有负载电阻(环氧树脂包起的暂时未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总结一下:12v不挂负载,5V电压不稳且带不起负载;12V挂负载,啥都正常。各组电路输出均有负载电阻(环氧 ...

LZ没看到环氧树脂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没看到环氧树脂呀??.........

环氧树脂包起的就是负载电阻呀,我看见的,只是我现在没确认是不是假负载电阻出问题了,那么大的功率,其它都没烧坏这个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包起的就是负载电阻呀,我看见的,只是我现在没确认是不是假负载电阻出问题了,那么大的功率,其 ...

楼主你说的是白色的胶吗?

网友:
是呀,任何开关电源这些部位都是胶封了的,丫电源才不得搭胶。

网友:
假负载电阻拆下来了,270欧,阻值无变化

网友:
5V,3.3V能看见色环就不拆了,直接电源插头打值,阻值跟假负载电阻阻值吻合,这下又找不到毛病了。

网友:
一不做二不休,反正都拆了,看了下手头只有58欧的大电阻,直接把12V负载电阻(270欧)替换了,并个风扇能启动不就是降低阻值的道理迈。焊好装回去,挂光驱上电短接,启动;再挂个光驱再短接,启动。好了,哪位电路设计高手来说说原理?为啥将负载电阻原设计阻值改变了能解决故障?

网友:
手头没得其它可用负载,两个光驱两个风扇挂起转两个小时再说

网友:
                                                    值得学习    就是没看懂

网友C:
负载带不动是不是电容这些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负载带不动是不是电容这些有问题??

滤波电容咋成欠压的万金油了?略微欠压,可能是滤波电容问题,但严重带不起负载、电压严重不足都不可能是输出部位的滤波电容引起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咋成欠压的万金油了?略微欠压,可能是滤波电容问题,但严重带不起负载、电压严重不足都不可能是 ...

哥 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说的都对,具体要看电路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