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出现黑纹 重启,麻烦帮分析下故障代码

楼主(2020-04-06):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手机出现黑纹以及重启的情况,谢谢~~~

网友A:
AOP PANIC 距感、后置降噪MIC、7P开机排线

网友B:
前置排线也会引起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置排线也会引起重启的

谢谢你。分析的很到位。 我看了下确实是距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P PANIC 距感、后置降噪MIC、7P开机排线

这论坛大佬多啊,我手机给别人修一直没查出啥问题,我拿回来把导热膏弄了下,刷了机距感就彻底挂了,但手机不黑纹重启了,我在买一个前置摄像头总成换下 谢谢你~~~

网友C:
论坛多大神啊。我看了资料 也是说距离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多大神啊。我看了资料 也是说距离感应

是的,太牛掰了 我手机在外面维修店都被判了“死刑” 结果大佬的指点下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