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max换了屏幕换听筒排线,搬

楼主(2020-04-06):
Xs max换了屏幕换听筒排线,搬了面容IC跟感光IC留没了自动调节亮度跟原彩,面容没问题,打电话可以黑屏,有师父指导一下吗

网友:
需要哪种专用的东西刷一下,因为X往后去换屏都要刷一下而且会面临没有原彩

网友:
用万隆测试架刷原彩和这个问题

网友:
打电话黑屏,距离感应器位置不合适?

网友:
打电话有感应,就是没有自动调节亮度了

网友:
写一下原彩啊

网友:
四方的泛光感和长条的也要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