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SOCRATES_MB_VE 电池掉电,外接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20-04-06):
联想小新主板版号SOCRATES_MB_VE ,用电池自动上电到系统页面掉电,用外接电源不开机,装电 池和外接电源同时不开机。后来参考论坛帖子发现还原开关的稳压二极管坏了,测还原开关待机电压只有0.几伏,正常是3.3v 把二极管拆掉修复成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样啊  晚上也有一台联想小新笔记本到  到时候看看

网友:
遇到过,联想,启动项的开关,坏,进不去系统,关机,,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这个稳压管做保护用的吧

网友:
这个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这类故障都是属于比较细心才能发现,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开关的问题吧, 遇到过

网友:
联想的机子都很奇葩,进BIOS也是各式各样

网友:
哪个厂代工的

网友:
稳压管是保护作用但是意义不大,这个管子性能不良反倒起坏作用

网友:
不用保护,没什么用

网友:
分析好透彻,保存收藏了

网友:
分析好透彻,

网友(2020-06-05):
就是开关坏了,联想笔记本碰到很多。

网友(2022-10-18):
开关,一键恢复开关也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修好了 会不会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