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容阻值正常吗

楼主(2020-04-06):
红表和黑标正反都测试了一下,大家看看呢,这是一个打印机按键面板。

网友:
这个不太好判断吧。。。

网友A:
你是人才,用电阻档来测量电容,居然还是在线测量,还好老师没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人才,用电阻档来测量电容,居然还是在线测量,还好老师没在

朋友,你看看清楚,这是电阻挡?

网友:
怀疑就直接换了好了

网友:
在路测量,二极管档测试不就是对地值吗?一般不击穿视为正常.

网友:
来弄点分走人,好累,分都不够用 ,发贴赚的分都不够用

网友:
在板子上测不准的

网友:
在线阻值应该没问题。电容只要不短路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阻值不是电容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拆下来测,这是基础。

网友:
混点分就走,走之前建议拆一头测量!

网友:
还用判断么  只要有任何阻值 都是不正常  但是你是在线测的 你测的 极大概率并不是电容的数值

网友:
你要拿出来看呀

网友:
你测量的电阻正常    但是我想说你调的是电阻档位
电容档位是 uF